求信号变换电路

楼主(2007-04-20):
(无正文)

网友A:
用比较器即可

电源电压为5V,输入最大8V,将输入分压就是了,例如只取输入电压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楼主:
比较器+5V供电能工作吗?

比较器+5V供电能工作吗?我以前用的lm393似乎不行,所以在发愁呢,我板上只有5V电源

网友B:
lm393可低到2V工作

不要求太精确的话用几个电阻加个三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