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信号线上的圆疙瘩是不是磁环啊?

楼主(2007-04-20):
谢谢!可是用铁块放过去没有磁力啊

网友A:
是磁环,但不是磁铁

网友B:
是磁环

是磁环,是为了消除电源的纹波,防止干扰.

网友C:
很多数据线上都有,是磁环.数码相机,MP4等比较常见.

楼主:
可是为什么没有磁力呢?是抵消掉了么?

所以才对外不表现出磁力么?

网友A:
你先搞清楚磁环和磁铁的区别再说

偶前面都说了:是磁环,但不是磁铁

不懂就上网搜索

网友D:
磁环不是磁铁

那是一个软磁体做的磁环,本身不带磁性
叫软磁体是因为这类材料容易磁化,也容易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