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响应时间的问题(急)

楼主(2007-04-25):
用上升建立时间为200ns的传感器接收10ns的脉冲信号(如下图黑色信号),那么出来的波形是如何的呢?是过了5ns以后马上下降呢?(如下图的红色信号)还是再经过一段时间再下降(如下图的蓝色信号)?

还有,如果用一个响应时间远高于10ns的传感器来接受10ns的脉冲信号,和上面的传感器上接受到的信号有什么可比性?电平对时间的积分值是否相同(也就是输出的电平脉冲与时间轴组成的面积是否相等)

网友A:
用速度快的,

慢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呢,信号就没有了,怎么检测呀,用5ns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