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流反馈型运放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现在用电流反馈型运放 MAX4112 要做一个同向放大器
电流反馈型运放与电压反馈运放应用有什么区别?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可以并接电容 目的去掉运放的自激吗?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端电流不是约等于零吧?
电流反馈型运放计算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和电压反馈型的同向放大电路计算相同否?

电流反馈型运放不能接成反向放大器吧?

电流反馈型运放到底他妈的怎么用啊,怎么放大个直流信号还有自激呢?
而且没有信号输入,将下图中画的黑色电阻下端接地,输出还有一个直流电压(注意:此时我已经把这个几兆的电阻换成了300欧姆)

楼主:
咋没人呢

网友A(2011-04-02):
我现在是个初学者对你的问题都基本上可以回答的

网友A:
首先电流反馈型运放与电压反馈运放应用有什么区别?
电流反馈型主要是用来输出稳定的电流信号,电压反馈主要是用来输出稳定的电压信号

网友A: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反馈电阻上可以并接电容 目的去掉运放的自激吗?
这个问题我的个人见解是需要用电容,但一般用在输出端,而不是反馈上。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了

网友A:
电流反馈型运放的输入端电流不是约等于零吧?
对于运放理想状态时输入电阻无限大,输出电阻趋于零。因此在做计算时,一般是按照输入输出电阻为零计算的,同时u+=u-

网友B:
(1)带宽,电压型运放(VFA)带宽有限,因此用在低频电路;电流型运放(CFA)很适合用在高频应用。(2)精度,电压型运放的精度大于电流型运放。电流型运放的输入端的阻抗不对等。(3)动态响应,CFA不像VFA那样容易受杂散电容引起的米勒效应的影响,CFA的频率响应远远大于CFA的。(4)稳定性,VFA和CFA的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不同。(5)CFA和VFA的输入阻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