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路板注塑的问题

楼主(2007-04-25):
产品的一个电路板,需要防水处理,客户使用的时候要把外壳去掉,直接用聚乙烯材料注塑,聚乙烯的熔点是230度,注塑需要一分钟才能散热。我的电路板上有电解电容、单片机、陶瓷电容、变压器、LM258运放、还有一些逻辑芯片。不知道这样注塑会不会造成损坏?客户**要这样使用

网友A:
放心,百分之百损坏

先别说温度,注塑的压力就受不了。

楼主:
压力不大,人工注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