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电容电感选型问题

楼主(2007-04-25):
以前是做FPGA出身的,最近有一点射频的东西要搞,请问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在哪可以买到比较好的电容和电感,市面上的劣质电容和电感不好用

网友A:
正规厂家出的一般都问题不大

怎么个不好用?有可能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B:
先看电路问题吧

还是先找电路的原因吧。。。

去翻一下音响杂志,别看广告,看功效~!嘿嘿~!

网友C:
e

有钱的话买村田的吧.
做不好完全就是水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