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波开关,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懂你的电路

一般是利用PIN二极管做开关,二极管导通时,等效电阻较小,相当于开关导通。反之,开关不通。

楼主:
一些说明

这是微带线图。本来是有四个差不多的图形的,为了方便,只画了一部分。至于图形,是导师给的例图,应该没错,呵呵。

网友B:
^_^

上面的图和下面实在没有办法联系起来。
下面的好明白,就是天线发射信号时候关断接收部分,或者接收时关断发射部分,防止发射信号直接泄露到接收机。
PIN开导通时候的控制电压一定大于0,因为它的另外一端接地,并不是负电压。而你的控制电压是不能提供这样的一个正电压的。

至于用负电压来关断比较好理解。

最后,既然是导师给的图,就和导师沟通一下,说说你的理解,或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C:
要贴图就贴完全啊

这样高手也看不懂啊

ps:并否自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