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要求可以用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2007-04-26):
电路为高低电平输出,为了控制继电器.
要求当高电平输出(12V)时,输出电流达到300MA
    当低电平输出(0V)时,输入电流达到250MA
请问这样能够实现么?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你的那个300MA和250MA指的是电路驱动能力,还是就是电路当时的真实电流。

若是前者,只要你的电源够就可以(电源按照2倍要求设计),控制信号加个驱动,你的0V的时候也要有驱动能力,这个时候就要求你要有负电源。

如果你的意思是后者,你就要设计一个可调节的电流源了,好像有专门的电流模集成电路,用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