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源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呀

楼主(2007-04-26):
请教各位大虾:电压基准源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现在中国这些教科书呀,讲电源的设计,但是不讲很关键的基准源设计,我用的是谢嘉奎的书,只说了几句,和没说一样,况且,它给出的电路,我仿真了之后,根本基准不了。

还有,讲锁相环,不讲很重要的vco的具体设计。

这些东西要是都买国外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真东西呀。

网友A:
电压基准--reference 或者bandgap

就是产生一种与温度和电源电压无关(实际上是弱相关,随温度和电源电压变化很小)的 参考电压.

大多用几个bipolar 晶体管实现. 利用VBE的温度特性实现对温度的补偿.这东西是做模拟集成电路中常见的电路. 用分立元件也可实现.

你可以搜索一下bandgap, 会找出好多这方面的**.

网友B:
好长时间里我也想了解一点,可是,没办法!

网友C:
此帖加酷,实在没有道理

网友B:
不会吧?

其实,它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相对于目前往往只顾及于应用而失之于深层次挖掘的现状。它的品质是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的。

常言道,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不知道是否有同感?

网友D:
adi的网站上好像有些介绍

并且他的器件的datasheet上有原理图。
有本书也简单的介绍了哈电压基准员的原理。

网友E:
参考电压

基准电压

网友F:
什么叫基准电源

741的1.25V

网友G:
没有感觉到,这贴也酷啊?

网友H:
同意二楼的

查查bandgap 帯隙基准电压相关的吧

网友I:
电压基准源

电压基准源,很少用到。

是的

网友J(2007-05-27):
A/D转换芯片中就会用到基准

芯片内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