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两端测量16.5V,这个电路除了稳压管型号错有没有其他可能

楼主(2007-04-26):
(无正文)

网友A:
78L05:3脚输入,1脚输出

还有,不明白你为什么在输入加个二极管,要将降压的话加个电阻不更好?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7805图随便画的

 连接都没错,7805输出也正常,就是稳压管两端电压不对。

用稳压管是为了设置一个电压门槛,原来用的RD15P是15V的没问题,现在换了个1SMA5927(12V的)却量的16.5V电压,是不是肯定是型号搞错了呢?

网友B:
因为电流太大或发热太大了

这样接有意义吗?

楼主:
晕,电流只有十几毫安,手册的测试电流是30mA

 LED实际是一个光继电器,起欠压保护作用的。

网友C:
楼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光继电器?

网友D:
你1脚并个电阻,加大负载电流看看

楼主:
7楼,刚才把7805换成了一个470欧的电阻

直接测试,输入电压加到30V的时候D1电压为17.1V,这时候电流差不多30mA吧。

6楼:用的G3VM-6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