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差动放大问题

楼主(2007-04-26):
这个电路应该输出(200-100)*20=2000MV,可我搭了一个只输出400MV?而且怎么调可变电阻都没有反映
在PROTEUS中仿真也不对,奇怪了

网友A:
要用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RE

1.没有正负电源
2.只需要单端放大

网友A:
没有正负电源,那就将1/2 Vcc当成是“地”

R13接到此“地”上,输入电压也要以此“地做参考”

楼主:
搞定了,是运放饱和了

电压提高到2.5v和2.6v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