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电流型负反馈型运放???

楼主(2007-04-27):
电流反馈型运算放大器
1、电流反馈型放大器不能用做积分器
2、电流反馈型放大器在反馈电阻两端不能用并联电容的方法消除振荡
3、电流反馈型放大器的输出和反向输入端不能跨接电容(为什么不能跨接电容消除振荡呢?)
4、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反馈误差量是运放负管脚的电流值,Vout=Zt×In
5、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反馈电阻不能选择过大的值
6、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反馈阻值可能影响放大的稳定性
7、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同向输入端电阻为几百k到几M,反向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值为比较小,一般是几十欧姆
8、电流型反馈放大器不能用作电压跟随器的接法(为什么不能用作电压跟随器的接法?)
9、+端和-端的输入电阻值不需要匹配
10、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压摆率比较高
11、电流型反馈放大器无增益带宽积这一个参数
12、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增益和闭环带宽可以分别的设置
13、反馈电阻有一个最佳值,既可以保证最大带宽,也可以保证稳定的放大的不振荡。
14、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同向输入和反相输入的计算公式和电压型的相同
15、器件资料的参考电路图中,电流型反馈放大器可以做同向放大和反相放大,问题是在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非常小在此时的应用是否会产生什么问题?
16、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输入端从+到-相当于是一个跟随,+端是输入端,-端是跟随端,那么问题是在反相输入端输入信号时,以上所说的这种跟随作用如何发生?
17、电流型反馈放大器的输入偏置电压和输入偏置电流这几个参数是否和电压型反馈的运放相同?
18、用什么方法消除电流反馈型放大器产生的自激?
19、电流型反馈的+ -管脚电流值是否相同?是否还存在电压型反馈的虚 短 和虚断?
20、电流型负反馈放大器的输入+和-之间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那么+和-管脚电流间是什么关系呢?是近似相等?还是+端的电流小于-端的电流呢?

楼主:
没人熟悉吗

没人熟悉吗电流型反馈运放吗?

网友A:
像你这样问

逐一回答
像老X,ic921,老t叔,mychang,老a他们几个高手会累死的
嘿嘿

楼主: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自悟吧

网友B(2011-07-31):
值得研究

网友C:
应该顶起来!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