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电容“滤波到地”的疑惑

楼主(2007-04-27):
作为电子新手,我一直觉得要想完全理解和掌握电容很难,一看到电路图中的很多电容就有点不知所措了。经常看到很多电源电路中交流电源经过整流后,在输出之前都要接一大电容和一小电容,以滤掉高频、和低频信号,从电容充放电的角度我还能理解,经过电容充放电后,交流电压变得平滑,输出电压含的交流成分减小了。但对所谓的滤波到地一直不太清楚,总觉得滤波到地这样的说法是否有点理想化?如果真的完全滤波到地,输出电压不是就只剩直流成分而不含交流了吗?但实际上输出电压肯定还有交流成分啊?所谓的“滤波到地”是否只是对经过电容充放电后输出电压交流成分降低的理性化叫法?(本质还是电容不断充放电造成的滤波效果)

另外,电容容量如何选取才能达到所谓的“滤波到地”的效果呢?此时交流成分在输出电压中占据多少比例才算达到所谓的滤波的效果呢?根据负载阻抗大小有一定关系吗?

网友A:
“到地”并不一定就得要全部,部分也得。

网友B:
“滤波到地”仅是一种粗略的通俗说法

实际上当然不可能“真的完全滤波到地”,“实际上输出电压肯定还有交流成分”。你的理解是对的。
电容量无论多大,也不可能“真的完全滤波到地”,除非电容量为无穷大,但这样一来,无论多长时间,也开不了机了。
交流成份占多少才算达到滤波效果,看负载的要求。对数字电路,占到10%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稳压电路,可以更高些。对音频电路则不能这么高,尤其是小信号放大级,连1%都认为是太高了。
滤波电容容量的选取,显然与负载有关,轻负载(负载阻抗大)可以用较小的电容。
作为电子新手,建议你先学好电工学(有些课程称电工原理),那是电子的基础。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主要是对很多人说的滤波到地就相当于电容是一条短路的导线,交流信号“都”通过这条导线下地不太能接受,总觉得把滤波电容的效果比喻成短路有点不严格,容易给我这样的以误导,毕竟还有阻抗啊。昨天请教一位修家电的,他**说滤波后出来就是纯直流了。

网友B:
楼主看来是找错了门

“主要是对很多人说的滤波到地就相当于电容是一条短路的导线,交流信号“都”通过这条导线下地不太能接受”
电工学里有“容抗”这个概念吧?

不过还好,“毕竟还有阻抗啊”。
自学的能力是慢慢提高的。

网友C:
凡事总是围着目的而转悠

举个不一样的例子。如果是差分信号,并不太爱讲“滤波到地”,更重要的是两者信号差----如果需要滤波,并个电容到那两根线上,如何?

网友A:
通常定性时这么说,如果你要更准确的结果,那就需要定量

其实很多说法都是不严谨的,方便表达,又容易让别人接受即可.

例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把电源的正负极直接接在一起,我们说它短路了,但是导线也是有电阻的啊,
那电源不就是没有被短路?恐怕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会脱口而出"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