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电阻在什么时候可以看成恒定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8-10):
补充

二极管的电阻在什么电压范围下可以看成恒定的??

网友A:
二极管的电阻

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
不应该用电阻的概念去套它。

网友B:
V-I曲线的斜率

网友C:
LS 正解

V-I曲线的斜率 也叫动态电阻

网友D:
当二极管的工作点在这条曲线上的位置变动非常小时

二极管的电阻就可以看成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