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出被磨掉字的IC

楼主(2007-04-28):
IC上的型号被磨掉了,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出来,现在已经知道用LM324是可以用的(是安检用的金属探测器),但是探测的距离没有原样大,TL064不可以用。

网友A:
俺BS抄板

网友B(2008-12-11):
帮忙IC型号磨掉了有办法知道吗

大家好,我有款电脑显示屏里面的高压板的IC型号磨掉了,贴片16脚的。它好象与TL494/KA7500C一样用法,但实际电路不一样。请高手告知指点,谢谢

网友C:
去问嚰IC的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