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出0.8A的横流源怎么输出呢 ?

楼主(2007-05-02):
有没有典型的应用电路呢?或给个查询的地址,多谢大侠们!

网友A:
恒流源,楼主要交流还是直流?

要求精度多少?负载变化范围?……

楼主:
直流

精度为0.1%左右
负载变化为几欧

网友A:
这个要求不算很高,却也不低

可以用一个精密运放加MOSFET扩流完成。

楼主:
hehe

能不能给个详细点的提示呢?多谢!

网友B:
Sink current or Source current?

这两种情况可大不一样。

网友A:
如此简单

2.0欧姆电阻由输入电压与输出电流之比决定,这里是按照0.5A/V定的。
此电阻必须高精度低温度系数,考虑锰铜绕制。
VDD电压由输出要求决定,合适时可以与VCC合并。

网友C:
就是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

楼主:
谢谢

忘了说功能
我得主要是进行闭环温控用,需要产生0。8A的电流给制冷器,但是对于电流的精度没什么太大的概念,大侠们说关系是否很大?温控要求在0.2度左右

网友B:
拜托一次说完

根据被控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异,TEC可能要求双向恒流源。

网友D:
什么是双向恒流源?

它的电路架构是什么样子?

网友A:
双向恒流源就是 qczq 说的 Sink current or Source current

两种情况都能够工作,就是双向恒流源。
显然其电路结构必须在电流流出和流入两种情况都保持恒流,电流大小与控制信号成正比。

网友B:
关于双向恒流源驱动TEC

当设定恒温温度处于室温范围内时,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可能需要TEC制冷或者加热。这需要使用双向恒流源驱动TEC,一个方向的电流制冷,另一个方向的电流则加热。为了实现双向恒流源,可以使用线性BTL电路(设计成恒流源),或高效率的H桥驱动TEC。
Maxim的MAX1978就是一个这样的驱动器,但是很贵——零售价接近200¥。可以根据其原理使用PWM控制器自己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