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Z上面有一横)=1.9+j0.8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03):
请问:
功放管参数z(Z上面有一横)=1.9+j0.8是什么意思?
对这个功放管,如下图电路,线圈变化应是多少?怎么样接?

50欧rf信号源-----匹配线圈-----功放管Z(Z上面有一横)=1.9+j0.8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按图接法工作,管子的等效输入阻抗Z不是纯电阻,为一复数阻抗 1.9+j0.8(欧)。输入回路应按此值匹配。

楼主:

谢谢,但为何Z的上面有一个横杠,有点象我们通常的共扼复数

网友B:
归一化参数

加了一横应该是归一化了以后的参数,它的值不是直接的阻抗值,要换算了,因为用的是“50欧rf信号源-----匹配线圈-----功放管Z(Z上面有一横)=1.9+j0.8”,是50 欧的归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