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5-03):
LM358用作比较器时,它能分辨的最小压差是多少?就是当Vin1-Vin2等于多少时,输出有变化,这个名词术语叫什么?
好久不用模拟了,忘了。

网友A:
与该运放的失调电压有关

如果失调电压完全得到补偿,那么输出从反向饱和到正向饱和需要的输入变化可由开环增益算出,至多几十到上百微伏。

楼主:
to:maychang

我查了LM358手册,但不知道LM358的失调电压如何弥补?
对于0.1V的压差能鉴别出来吗?

网友B:
又是一个分辨率与精度的问题

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是mV级的,0.1V级别的电压当然能鉴别得出。

网友A:
0.1V对LM358来说小菜一碟

根本不需要补偿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