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电路输出变化的原因

楼主(2007-05-05):
我做了一个高频模拟电路,如果用同轴电缆接在示波器的输入端,测量这个模拟电路的输出,结果很好。但是如果换成示波器自带的探头,测量结果会增大很多。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考虑示波器探头的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的话,那么测量结果也应该是减小才对呀。实在想不明白,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呵呵,麻烦各位热心网友了。
相关链接:http://hiphotos.baidu.com/%C1%FA%D3%A5/pic/item/d484b80f22b212e9ab64571d.jpg

网友A:
看你测的是什么部位,有图吗?

网友B:
估计是探头的输入阻抗设置错误了

设为:50欧姆,非1M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