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难住了我,那位好心人能帮帮忙

楼主(2007-05-05):
要做一个电路,能够输出宽度和幅度都可调的脉冲序列,脉冲宽度200~500uS,幅度0~400V。而且需要能够实现2种波形互换(方脉冲和尖脉冲),如下图所示:

主要是如何能够实现2种波形的互换?

网友A:
输出接什么负载?

脉冲需要多尖?

楼主:
负载是阻性的

对尖脉冲的斜率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楼主:
顺便问一下

我怎么不能把图片贴上来呢?

网友B:
首先,不接受bmp图片

其次,上传图片应该点击“链接图片”后面的“上传图片/文件”,然后按提示操作。

楼主要的脉冲,估计用高反压三极管或MOSFET可以输出,但消耗功率相当大。

网友C:
用MCU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