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这个运放电路输出的解法

楼主(2007-05-08):
这个测温电路的解法憋了两天,还是没有解出来,那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输出该如何求,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

W2为100欧

网友A:
看着复杂,但并不难求

还是跑不了虚断和虚短,结点方程的路子

网友B:
忽略R6支路对W1支路的影响,W1中间点看成固定电压.

忽略R8支路对PT100支路的影响.这样W1中点,UO,R3上端三个电压源共同作用于电阻网络,使运放-端为R3上端电压的一半.就得到UO与R3上端电压的关系.

网友C:
列方程求解

网友D:
re:

这种电路应该很好解的啊!!
假设虚断和虚短就可以结出来了啊,都是线性的东西啊

楼主: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按理说肯定是利用虚短虚断来解,可真正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4楼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你的说法,三个电压共同作用于某一点,利用虚短,可以知道两个电压的关系,有了两个电压就可以求出第三个电压吗?我还是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E:
希望高手列下方程的解法

楼主:
高手进来帮忙啊

网友F:
没有一个回帖的解释靠谱

这个 貌似简单 实则很郁闷。我最后推算的结果是 输出不定态。不知道是VCC 还是 GND 。LZ应该没有把图弄错吧。如果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内,R6等一串5个电阻只是为了调整两个输入端的平衡条件,保证在零输入时零输出。不会影响运算。计算的最后结果是U0可以为任意值。电路根本不能完成运算任务。LZ你的图没弄错吧!!顶起此帖等待高人...

楼主:
图没有错!

楼主:
原理图和实际的pcb图就是这样的

这个电路是在一个控制器上应用的,运行的很好。实测结果是输出基本呈线性,运放负端是正端的一半,实测结果如下:

网友B:
如下简化图,

Ui/2=(Ut+Uw1)/2=U-,Ut为三个电压源叠加结果。因Uw1与Ui支路在Ut点贡献与Uo相比很小,简化运算可以忽略,Ut=(R10*Uo)/(R11+R10)。代入上式,Uo=(1+R11/R10)(Ui-Uw1)。

网友G:
非线性 补偿电阻 R8 的右端应接 Uo

网友E:
为什么不等效到运放脚两端啊

楼主:
阿龙的算法正确

经验证,阿龙的解法是正确的。解法的关键是求出Ui=Ut+Uw这个关系式.多谢高手的帮忙!

网友H:
这个电路线性会不好的

可以按照差动放大器去求解,

网友G:
LS: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非线性补偿

网友H:
to dengm

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线性补偿

楼主:
感觉高手很多呀,受益匪浅,一并谢过!

网友G:
re:丁卫

Pt100 是非线性的,R8正反馈补偿Pt100 的非线性,但电路的参数可能补偿不足,
把R8接Vo要好一些。

网友H:
to:dengm

这个电路怎么进行温度补偿,是补正还是补负,PT100温度曲线你 有没有算过,曲线都不知道 ,怎么进行 补偿呢?

网友I:
这个图的解法真的不容易

关键是要体现出R8的作用,忽略它的作用,都不算正解。

网友I:
改画了一下图,变换一下好算

算法是否可以这样?

0 上图:原图。 longlyway 发表于 2007-5-8 00:20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高手帮忙分析这个运放电路输出的解法 这个测温电路的解法憋了两天,还是没有解出来,那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输出该如何求,谢谢!

1 中图:先等效一下电路

2 下图:将圆圈内部分等效---星形-三角形转换,再忽略或不忽略R7-8(相对于负反馈,它是弱正反馈)。

注意到Ut1可以画成两个独立的源来分别对同相、反相端输入……这就是要作星形→三角形转换的原因。

网友I:
试画了一下比较精确计算包括R7-8作用在内的图

不知道有没有错误?(没包括Ut1通过R7-8对反相端输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