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08):
我不知道怎么样简单的用标题表达出来,只好这样写了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答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实现这样一个功能,不知道最简单应该怎么做到呢,就是当高电平有脉冲信号的时候导通,而只有高电平而无脉冲信号的时候截止或断开,要实现这样的逻辑最简单应该的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脉冲信号很小3v左右,电流5mA以下,脉冲信号20-30k左右。

网友A:
脉冲无非是高低电平的变化

“高电平有脉冲信号的时候导通,而只有高电平而无脉冲信号的时候截止或断开”

“有脉冲信号”,我的理解就是该路信号电平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所以“高电平有脉冲信号”中的“高电平”和“有脉冲信号”就是“与”关系。

楼主:
不好意思,说的太笼统了

我是想说,我如果是以20k的脉冲信号输入时,通道导通,当只是高电平状态时截止或断开,就是说能不能用很简单的电路就可以检测信号,当没有脉冲信号时就截止了呢。

网友A:
现在楼主说的,好像没有增加什么内容

和主帖一样。

楼主:
maychang 你好

我不太明白你2楼的回答,接触这个东西不长,你是说没法子做到吗??还是……能说的明白些吗

我其实是想搭一个简单的持续高电平关断电路,但是我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