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一道题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楼主:
我还没明白,能说的详细些吗?

网友A:
楼主自己画个图

只需要画Vcc、Rb1、Rb2和两个电阻相联那点,把这些看成一个电源。地线和两个电阻相联这点就是电源的输出端,计算该电源的内阻。

楼主:
这个图我画不出来呀,怎么画呀,没懂

楼主:
图这怎么画吗?

你在大概说一下,我还是没太懂

网友B:
假设电源内阻为零,那么Rb1与Rb2不是并联是什么?

把这个图上下两线用一个0欧姆电阻跨接起来,整理一下,变一下形,看看Rb1与Rb2成什么连接关系。

网友A:
看来没有图不行。再说一遍:
“只需要画Vcc、Rb1、Rb2和两个电阻相联那点,把这些看成一个电源。地线和两个电阻相联这点就是电源的输出端,计算该电源的内阻。”
画出来,你看看是不是这样:

计算该电源的内阻。假定电池是理想电压源。

网友C:
是这个图,其它几个还真不能用

根据???(你说)定理,它的源内阻就是Rb1//Rb2,它的负载就是(1+β)Re

楼主:
还是不太懂

你们说的R1//R2,是不是在交流信号时,在直流信号时(也就是在计算静态工作点)就不是了吧?

楼主:
但是我的第一个图,不是像你这么画的呀?

网友D:
我的观点

只是直流和交流分析的问题,看看模拟电子技术,在交流分析时VCC短接。

网友A:
回 beyondabcd

分析直流(静态工作点)时也是这样。
我的图和你的第一个图一样。仔细看看。

网友C:
这是基本的电工分析,不是什么交流不交流的问题

我要你说“???定理”,还没找到吗?作为分析工具,它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to maychang

就第一个图而言,在静态工作点时,Rb1和Rb2并不是并联的呀?

网友E:
艾~

他们说的并联指的是交流情况下面~~~~~~~~~
三极管是工作在一定的直流静态工作点上面,然后输入小信号,对信号进行交流放大的~

我们可以把完整的信号看作直流与交流的叠加

一般我们指的放大倍数是讲的交流放大倍数,我们分析的是交流小信号

于是我们应该画出交流等效电路~~~~

至于如何画交流等效电路就请看模拟电子技术的书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两个电阻是并联的~~~~

还有你也可以运用戴维南定理,从T1的基极往外看,然后对基极左边的电路进行戴维南等效也可以的~~~

网友A:
回楼主

“就第一个图而言,在静态工作点时,Rb1和Rb2并不是并联的呀?”
当然是并联的。
看《电工学》或者《电工原理》。楼上的 iC921 和 Analog921 两位921已经说得很清楚要看哪一段了。

网友E:
??

你的IBQ1是静态工作电流,为什么要除以(Rb1//Rb2)???

网友D:
直流和交流分开分析

直流和交流分开分析

网友:
~~~

确实得看一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书上关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分析~~~

网友F(2007-07-08):
顶一下,锱着决胜千里

网友G:
现在的学校难道没开“电路分析”的课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