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选择一款快速运放

楼主(2007-05-13):
我需要一款快速运算放大器,要求是能快速放大信号宽度在1--4us,幅度5V以内的信号,信号的频率大概是几十KHz到100KHz左右不等因为信号是随机的。请问通用的CA3140E可以吗?还有哪些新片可供选择。选择这个是为了做跟随器用。

网友A:
re

主要看带宽,压摆率参数. 单位增益带宽=实际的增益*实际的带宽
压摆率就是最大的输出变化速度.

你可以去ADI公司网站上找一些高速的运放,然后看参数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
压摆率参数

谢谢先。我正在查了。不过‘压摆率参数’英文的数据手册上是怎么翻译的。不好意思我的英文有点差呀。

网友B:
单位一半是V/us

楼主:
谢谢

原来是这个阿,哈哈哈哈,谢谢。谢谢,不好意思

网友C:
max4016

150M 600V/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