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13):
我想用三极管实现一个电压放大电路和一个电流放大电路,输入是3V正弦电压,输出一个100V的正弦电压(输出开路下),另一个电路输出5A正弦电流(输出短路下),不知道用三极管能否实现,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 不过,你连是否可以实现都不清楚,然后就盲目的

会出问题的。 这么高的电压,小心被电击和烧坏元件.

网友B:
输入是3V正弦电压

频率多少?频率范围很宽也不易实现。

楼主:
我选用的管子的参数都蛮适合,只是以前没做过,有点不放心,频率50Hz,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继续请教

大功率三极管怎样判断三个电极?用那个测小三极管的方法没作用.谢谢

网友C:
最好找到三极管的说明图

同上
不过一般是BCE,也有BEC的,呵呵

楼主:
谢谢

也就是说它的管脚和网上下载的说明书上是一致的?有没有因为公司的不同而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