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弱弱的问题:高电压小电流如何转换成低电压大电流

楼主(2007-05-13):
RT

具体说,220V市电,50微安,如何转换成5V,1mA呢?(不能有其他外界电源)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排除个选项先:变压器,

网友A:
如果是输出直流的话,用斩波式开关电源的方法

220V交流电先整流再用斩波式开关电源,就可以了,效率做的高的话,按你上面的条件,最大负载电流可以做到1mA

网友B:
楼上的

人家说了,不允许用其它电源。你的开关电源不耗电?

网友C:
开关电源应不算“外界电源”,但效率没那么高。

这可不是“弱弱的问题”,要等人类科技有新的突破,
将来用基因技术创造出一种“2只手、2只足”的生物,
2只手接220v, 2只足就输出5V!!!!

网友C:
用“纳米”技术造出的“纳米”变压器,算不算变压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二楼说的方法不错,不过咱水平有限,效率粗略估计只有45%~~~~~~~~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