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断路在线带电检测.求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2007-05-18):
24V 的信号线三根,24V电源线和GND线一根,怎么才能做到带电检测短路断路啊
最好能画个电路图,谢谢啦,(不要求做短路保护)

楼主:
谁来帮帮我呗

网友A(2015-02-2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加电流,测电压就行。

网友C:
LZ没有说清楚:
断路可以理解,短路是与其他信号线或电源或地?
在那一端测量?源端还是末端

网友D:
哼!…我也想知道…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