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摸拟电路的问题,现象很奇怪

楼主(2007-05-18):
我的系统如图所示
我的系统和示波器的地是共了地的,
理论上讲所的图形应该是1所
但实际测量出来的是2
如果将两则的地接在大地上,则输出的信号就正常了成了1那样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还有的系统是用的是电池供电的
但是测量A点时系统接不接大地都正常

楼主:
为什么会叠加一个类似工频的干扰呢

网友A:
晕,这个图画的

你说的是测量b点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可能是你的示波器共地不好吧,检查一下

用的啥示波器啊,测的什么信号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哈,用的是附件画图画的

网友B:
常见现象

检查示波器的“地”与你的系统的“地”联接是否良好。

楼主:
是的,是测B点

信号在A是一个100HZ的方波信号,示波器是泰克的,主要就是B点的输出信号不正常,信号幅值是V级的

楼主:
那为什么A点正常,有人怀疑是输出阻抗不匹配

网友C:
怀疑A侧和B侧的地没接在一起

网友D:
共地(地电流)问题,应该将示波器隔离供电再测

网友E:
注意测试时探棒的地

网友F:
麻烦图画好一点,仿真、照片,都可以吧……

1 b点接什么,必须明确
2 信号a是否连接完好?
3 示波器回路情况如何?怀疑有断路情况

4 a点的波形不会是你说的那样,应该是方波,b点的波形可能是图中①所示----后接电阻到地。

楼主:
是的A点是方波,中间那个是电容,就是B点的测试有问题

网友C:
不错,B点应该有个电阻到地

或有其它负载,图给得太粗糙

网友G:
B点对地接个电阻

楼主:
负载是示波器的输入电阻

网友C:
负载是示波器的输入电阻?

这个负载通常轻得可以忽略,没有意义

网友H:
估计是地线处理不当造成的

检查你的系统的地线,可以用完用表测量,看示波器和你的系统是否真的共地?阻抗多大?如果示波器没有很好的接地,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这个电路用在特殊的场合的

电路没有问题的 呵呵

网友I: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J:
不就电容用小了吗?

楼主:
那台示波器没有接地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