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音响面板上的频谱显示是怎样现实的呢

楼主(2007-05-18):
请教音响面板上的频谱显示是怎样现实的呢
比如是16段,8段)每段又有8位高度

如果是采用模拟电路(运放—RC)又是怎样搞呢
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如果采用单片机来搞又怎样实现呢

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谢谢

网友A:
8通道窄带选频+AD?

网友:
国半有一颗芯片,忘了型号

去国半网站搜一下吧

网友B:
本质上说,是按频带进行A/D

可以参考并行式A/D,当然了,它是不需要译码的,也不需要同步。

网友C:
带通滤波+比较电路,要用上一堆的运放。

当然也有人用三极管做的。

网友D:
一串电压比较器!

音响用的LED频谱显示器实际上是从段式LED电平表(LED METER)扩展而成的。结果以发光段显示而非具体数字,属于一种非字码结果的ADC。
段式LED电压表的原理就是一串电压比较器根据输入水平的高低分段输出。
不同的频段被选中,放大,然后测量段内平均电平。把多段整到一个阵列显示,就成了频谱显示。
一些先进设计还能实现波形显示和峰值暂记功能。显示方法也从最初的荧光显示发展出LED显示和LCD显示。还有其他新显示技术也将得到应用。

早期一些LED电平表因为技术原因,使用三极管、电阻、二极管和LED做的,因为存在半亮不亮的情况,效果不够好。专用集成电路使LED电平表不仅效果醒目,而且安装制造方便,而且电路焊接点少,可靠性更上一层楼。

楼主:
杨真人 请问有什么集成电脑可用的呢

网友E:
最早俺玩过,1颗东芝的LED电平IC加一堆运放加4017列选

网友D:
LED电平表IC,4000系列IC若干,一堆运放

其他三极管电阻电容LED一把。
运放是用来给信号分段放大整流出相应频段的平均电平值,供后面的电路选择使用。用两三片LM324即可。
LED表的IC:LM3914/15/16,LB1409等等。推荐LM3915,外围简单功能强可直接驱动9个LED,可选点显示和条显示两种模式。
CD4017/4022,4051,4066等等,用与信号通道的开关,以及段选择—驱动。
以上是模拟办法。

数字办法可以用单片机搞。功能还可以多些。具体细节我就不便多说了。

楼主:
在请教 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电路图呢?

在请教 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电路图呢?

楼主:
请问有什么其它ic能代替LM3914的

请问有什么其它ic能代替LM3914的
lm3914太贵了

网友F:
不是用DSP从软件上就可以实现吗?

用运放什么的,那些便携音频设备,点办?

网友G(2013-10-28):
学习中,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