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稳压管输出的纹波是多大?

楼主(2007-05-19):
    7805稳压管输出的纹波是多大?今天老师说放大器的电源纹波不能大,用7805输出的电源可以给放大器做电源吗?

网友A:
什么电源都可以做放大器电源

只要电压足够高。

波纹问题不过是指标问题。7805做为模拟电源,已经是很好的电源。只是它的压降(压差)要求较高,有的场合不一定适用。

网友B:
用7805输出的电源可以给放大器做电源吗?

普通情况是富富有余。除非这个放大器要求极高。

网友C:
...

全桥滤波后输入9V输出5mv左右吧。运放的电源纹波抑制比一般都在60db以上

楼主:
是这样啊,主要是今天一同学产生5伏电压,老师问他纹波有多大,他说1%,43mV,老师说这个纹波比较大了,给数字电路作电源可以,如果给放大器做电源不行,所以我就来问问看7805输出的电压纹波

网友D:
纹波与滤波电容大小,负载特性有关

现在的放大器大多用运放或深度负反馈的电路,对电源的适应能力很强,对电源的纹波要求不高,除非高精密的放大。

7805的性能不是很好,如果要求较高,简单的可以用317来做,要求更高的话,用电压基准加运放和调整管来设计。

网友E:
请问

7805这类片子非要有供电压差么?
比如说我输入5V输出5V有什么后果呢 ?

网友F:
5V输入基本上不会有5V输出。这就是你要的结果。

78XX系列IC是串联稳压电路。它必须让内部电路获得足够的工作能量,也就必须使调整管工作在“源端富有”的条件下。即使是LDO也不可能达到输入和输出完全相等。

网友G:
78**要有输出与输入的压差才能正常工作

若没有这个条件,它就不会正常工做了

要有压差3V

网友H:
工厂生产要3V以上的压差,才算可以

工厂生产要3V以上的压差,才算可以.
纹波嘛,加多几个电容就搞定.

网友I:
在7805前后都加个电解电容,应该就没问题了,

加电容

网友J:
没有比7805更经典的了,稳压器里的AK47,

没有它就没有红白机。。。就没有魂斗罗,就没有超级玛丽~

网友K:
实在不行加LC,还不行,就多加几级,总能把它滤下来的

不必,一个电容够了

网友L:
~~~~~~~~~~~~~~~~

肯定可以把它滤掉到最小~~~~~~~~~~~~~~~~~~~~~~~~~~

网友M(2013-07-21):
反馈电路去纹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78XX系列IC是串联稳压电路。它必须让内部电路获得足够的工作能量,也就必须使调整管工作在“源端富有”的条 ...

如果是高频运放,建议还是用LDO吧,电源纹波太大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