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音频纪录器测试仪设计!!!

楼主(2007-05-20):
很头大,毕设分到这样一个课题,基本不会,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万分感激!.
1.频记录器有五个通道,要求测试项目有:失真度、频率响应、信噪比。音频记录器的性能指标可参照普通录音机的性能指标;                     2.查阅录音机性能指标及测试方面的资料,理解其测试原理;              3.设计音频记录器测试仪总体方案
5.设计音频记录器测试仪每一部分的详细功能,并确定实现的原理和方法理  6.设计或选择测试仪所用电路
7.确定软件功能、设计软件程序流程图、设计部分软件程序并模拟调试;

大体的设计图出来了,到具体电路选择卡住了,数据采集也不太会,很急....小女子先谢谢了!!

网友A:
帮顶!

我不会这东西.
    只会用软件AA2.0在电脑上录音.可以录2个声道.

网友B:
作为毕业设计,这个东西似乎太困难了

失真度、频率响应、信噪比,都是不太好测的量。
既然“大体的设计图出来了”,那就贴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网友C:
不会只画了一个方框图吧?

这种问题,找导师(或者实验室里的SXSJ)问问才是上策……^_^
我有一个同系的朋友,导师给他换了N个题目……还有给导师干活了,没时间写论文,导师不知从哪搞出了一本完整的……

网友D:
换题目吧...

网友B:
还真说不定是给老师干活

测失真,要高速采集,然后软件傅立叶分析各次谐波,不大容易。

网友E:
如果楼主个人能独立完成此项目

年薪可以拿10W了!

换个题目吧,这不是大学毕业设计能做的。

网友B:
如果楼主个人能独立完成此项目

awey 可能说的还少了。

楼主:
听大家这么说我真没信心了。。。。

已经开题了,题目是换不了了,导师成天忙的都不怎么管我们,就给了了本电路基础实验书,里面有个频率测试仪设计的让做参考,幅度测量采用峰值检波,相位测量则采用数字鉴相技术实现,失真我查了下资料,失真度测试由A/D变换,FFT及结果显示控制实现,也就7楼说的,信噪比很不会测,框图也是为了赶开题拼起来了,痛苦的很。。。。。

网友F:
是道难题,你搞定这个可以去著名的AP公司上班去了。

如果一定要做给你出下馊主意:

******************************************************************
1.(音)频记录器有五个通道,要求测试项目有:失真度、频率响应、
信噪比。音频记录器的性能指标可参照普通录音机的性能指标;

2.查阅录音机性能指标及测试方面的资料,理解其测试原理;

3.设计音频记录器测试仪总体方案

5.设计音频记录器测试仪每一部分的详细功能,并确定实现的原理和方法理

6.设计或选择测试仪所用电路

7.确定软件功能、设计软件程序流程图、设计部分软件程序并模拟调试;
*******************************************************************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是要设计一套检测设备对一台5通道的音频记录设备
(及音频记录器)的音频方面的主要参数进行测试,那么你在上面提到了
有三个参数需要测试,及:1,失真度;2,频率响应;3,信噪比。

首先,因为你不是商业话的仪器,所以只需要做一个测试通道就够了,做一个
5选1的电路对被测设备(也就是5通道音频记录器)进行测试;
先讲讲测频率响应吧,你需要做一个频率为10HZ--20KHZ(这个范围
也可以根据实际要求改变)的信号发生器, 发出信号让音频记录器记下来,
再重放,然后用专用的RMS转换芯片(或电路)把重放的信号变成RMS电压,
然后用A/D芯片去读取,再送道MCU去处理,

接着说测信噪比,测信噪比比较简单,硬件部分可以和测频率响应的电路公用,
但你的测试仪器本身的噪音要低,具体方法是先发出一个3秒钟的固定定频率的
正弦波信号(如1KHZ,幅度根据情况调整),接着关闭信号3秒钟,然后同测
频响一样,让记录器记录再重放出来,接着检测RMS值,MCU记下这个值,注意
这里MCU总共读到了6秒钟的RMS值,前3秒有信号,及"S",后3秒钟没有信号的,
但有噪声,及"N",然后计算20log*(S/N)就得到了信噪比,不知道你这个是否要
记权的,如果记权的话还得加个复杂的记权电路,或者软件矫正。

最后看失真度,其实这个有点麻烦,所以放在最后来说,你可以用7楼提供的方
法用高速A/D,再FFT。 当然也是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实现的,就是发生一个
固定的频率信号如(1KHZ),让记录器记录再重放后,用高Q值的陷波器把基波
过滤掉,得到谐波,然后再让MCU读谐波的RMS值(著名的HP8903就是用的这个
方法,虽然现在有点过时了,但也可以用)。因为你不是测失真度的曲线,
最多取3个频点来测,所以陷波器好调整,这样系统会简单很多。

最后总结下你的测试系统大致需要这些功能模块:
1,信号发生器部分;
2,信号检测部分,RMS转换,A/D;
3,失真度测试部分,和上面第2个功能模块紧密结合;
4,MCU部分,对控制系统,分析数据;
5,人机界面,键盘与显示;
**6,被测设备接口模块,用以控制被测设备,让其进入测试状态。(可选部分)

水平有限,只能给这么些建议,但愿不要误导你。

网友G:
感谢楼上高手指点!!!!!!!

楼上很详细的指导,太感激了!!!!!!!!按导师的进度要求我现在应该都要编程了,可还卡在具体电路选择那,心里急的.....要做的太多,越做越困难,本来我也学的不怎么样,尽我努力,希望导师手下留情....

网友H:
建议去AP面试,强人啊

建议去AP面试,呵呵,另外,叫你们老师买个NI的虚拟分析仪器,好快就实现他的想法了,

网友G:
无奈啊无奈

我们学过虚拟仪器,当时我还问老师可不可以用虚拟仪器做,他沉思了下说还是用具体电路做,无奈啊.....我还不是电子专业的,这方面学的东西也少,本来我们应该做机械方面的,导师说现在电子比较火,我们就做电子的好了,当时心就凉了......

网友F:
用虚拟仪器的话弄过好点的声卡都行了,

估计你们老师对虚拟仪器不是很感冒。 楼主mm是机电一体化的?现在搞结构比电子更有前途啊。

网友C:
系统结构师往往是一个项目组的领头人……

网友G:
电路图啊电路图,还是很迷茫...

我是学测控的属于机械学院,学的比较杂,但什么也不精,数电模电还是大二学的,当时学的也一般,现在很多都记不得了.....今天本来签到的时候想去问导师再要些资料,结果导师竟然出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