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电偶放大电路,请指教!

楼主(2007-05-20):
最近有朋友拿来一块电路板让我帮他复制一下,我仔细把电路复原,发现原有电路的RC取电部分好奇怪,这样能工作正常吗?另外也想顺便在这里请教一下高手,整个电路是否有问题(希望我复原得没错)。
具体电路请详见链接文件。先把该电路实现的功能作简要说明。
J1为E型热电偶输入,HA17358完成电动势的放大,红的LED亮是在温度不到300度时继电器导通220V交流电连通加热管给产品加热,绿的LED亮是加热到295~305度之间后继电器断开220V交流电. 从电路上看,红色led和绿色led是交替亮起的。J2是输入的220V交流电,J3接外接加热管的两极。
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这里的高手:
1、C1和C2是否有必要用50V耐压的电容,我觉得好像太大了一些,如果不用这么大的耐压,多少耐压就足够了呢?
2、这个电路中取12V和5V直流的部分是否有地方可以精简的,我觉得似乎有些繁琐。
3、热电偶输入信号的放大电路是否有什么问题,我分析当HA17358A的1端输出高电平时,LED1点亮,LED2熄灭,但我曾尝试将HA17358A的1端和电路的+5V输出短路,发现LED1还是不亮,LED2一直常亮(开机后LED2就一直常亮),请教各位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没有E型热电偶输入的情况下我这样测试电路有问题吗?如果要在没有热电偶的情况下如何简单地判断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

如果要批量生产,VR1是否设成一个固定值就可以还是要根据每个热电偶的情况进行调整?和HA17358A相关的周边电路的电阻必须要用1%精度的吗?其他精度的可以不可以,能用普通20%误差的电阻吗,如果不能用,那么最低要求的精度应该是多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