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终端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7-05-25):
如图所示,终端电阻Rt为什么取值是61.9欧姆。不明白
取50欧姆不是能更好的阻抗匹配吗

网友A:
后面不是还有一个200欧的电阻跟它并联么?

网友B:
输入阻抗怎么算

2楼的,AD8139也是个运放吧,它的输入阻抗怎么计算

楼主:
AD8139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它的输入阻抗在双端输入时是2×200
单端时为266欧姆左右,如果取上图的典型阻值。输入阻抗公式查书就能知道。

回2楼的,我的问题是那个200欧姆是差分放大电路中电阻平衡桥的一部分,假如放大倍数为1时,理想的电阻匹配是反馈电阻和正相、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值均为200欧。可是在接入如图的终端电阻后,负相端的电阻为了匹配就变成25欧姆+200欧姆了,对吧。
可为什么终端电阻是61.9欧姆而不是50欧呢

网友A:
61.9欧要跟后面的等效输入电阻并联后才是匹配电阻,大概在50

楼主:
好像是这样的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