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视频地老被烧毁,

楼主(2007-05-25):
求救,视频地老被烧毁,为什么?本人设计的一台视频发生器,输出直流视频信号,连接到监视器上观看图像。调试了几个月,各种功能基本都实现了。可是最近发现在开启视频发生器时,发现电路板上的视频地偶尔出现烧毁的现象,很惨呀,20mil的铜箔都卷起来了。为什么呢?郁闷呀!本视频发生器是采用电池供电的,电池的地经过磁珠滤波后作为视频地输出,而机壳与电池的地通过电容耦合。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视频地会烧毁呢?会不会是监视器的地与视频发生器的地不等效呢?

网友A:
你采取的措施没有针对性

烧板不是烧器件,是电流问题,不是干扰或其它问题。

网友B:
但是为什么电流会那么大呢

请教高手
但是为什么电流会那么大呢

网友C:
请问:机壳地一定与系统地通过电容连么?

不连会有什么影响?
另外要用多大电容呢?

网友D:
示波器量电压嘛~~,要动手.

示波器量电压嘛~~,要动手.烧掉肯定是电流过大了,找找为什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