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典电路分析!

楼主(2007-05-25):
条件:Ui=sinkx,周期为2t,在t时刻Uc1=Uimax,Uc2=0;C1=C2,Ui=0,电阻值为R0,求解在t->2t时刻Uc2的充电方程,及在2t时Uc2的值。

网友A:
楼主应该自己先列出方程,贴出来大家看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B:
我总感觉现在的大学生朋友们好像经常来这里“写”作业

    就是贴个类似课后作业的题目,求详细的解法。
    还有在这里求毕业设计的。

    真不知道是热心帮忙呢,还是不帮为好。

网友A:
如果是求详细的解法,或是问题的疑惑之处,那应该是好事

例如单片机版面就有一位,说运放构成多谐振荡器,如果开始时两个输入端电位都是零,输出也是零,那不是振不起来了吗?提这个问题的,不知道电路中总存在热噪声,这个热噪声就足以使电路开始振荡。像这样的问题,应该说是有求知的愿望,多数人也愿意解答。
本帖情况完全不同。这个电路与最基本的电阻电容充放电电路仅多一个电容,初始条件不同,电压函数不同,只要学过,应该能够列出方程来。
实际上列出方程后,解这个方程已经不是物理学或电工学的任务,不会解这个方程倒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楼主:
补充几句

如果把电阻改成二极管,正端在右,把Ui当成变压器T的二次侧电压,就成了二倍压整流电路,在C2充电完后,Uc2=1.414×E+1.2×E(E为Ui的有效值,Uimax=1.414×E),第一部分应该是Ui的对C2充电结果,第二部分应是Uc1对C2的充电结果,我纳闷为什么不是1.414×E呢?还有0.214×E的能量去哪里了呢?

楼主:
补充几句

所以就想从C2的充电方程中找到答案。不是课后作业,也不是毕业设计,我02年就毕业了。

网友A:
回楼主

“如果把电阻改成二极管,正端在右,把Ui当成变压器T的二次侧电压,就成了二倍压整流电路”
不是倍压整流电路,还差一个二极管。

楼主:
maychang说的没有错!

maychang说的没有错!我只是截去了对C2充电时的电路,完整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