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流源中的MOS管扩流

楼主(2007-05-27):
今天搭了压控电流源如上图所示,用MOS管IRFP460做扩流,对MOS管并不熟悉,只知道Ugs变化控制Id的变化。当我增大Vref时,负载RL上的电压随之增大,Ugs始终保持不变,Uds减小,然而负载上的电流也随之增大。
    请牛人解析下图中MOS管部分的作用~
    多谢多谢!

网友A:
这个MOS管就是扩流而已.

输出电流由Rs采样,反馈回前面,然后控制MOS管输出电流。

网友B:
从实用角度出发

下面一个运放什么用也没有,应该去掉。
上面那个运放输出端到同相端的10M电阻以及输出端到地的电容也应该去掉。
MOS管扩流的好处,是源极电流与漏极电流相等,双极型管不能绝对相等。所以用MOS管扩流,负载可以放到漏极,仍然是准确的。

楼主:
TO computer00

MOS管输出电流应该是由Ugs变化引起的吧
可是我在改变Vref的时候,
Ug和Us是保持一个固定的差值同步增长的,即Ugs并没有变化,那输出电流又是如何实现压控呢?
谢谢!

楼主:
TO maychang

我是这么想的,上面的10M构成放大电路,提高压控的灵敏度。
输出到地的电容是消除震荡
下面的运放是设随 使反馈信号稳定下

这样想是不是有问题阿?

网友B:
替圈圈回答一句

楼主可以查查IRFP460的datasheet,跨导很高,也就是说GS之间很小的电压变化即可使输出电流产生相当大的变化。
此电路中Ugs不是没有变,是变化很小,以至于普通电表看不出来。
顺便说一句,IRFP460是功率很大的管子,500V20A,一对IRFP460做半桥可以输出800W功率,用在这里,实在浪费。

楼主:
谢谢maychang

我手头上现在只有IRFP460
看sheet也觉得太浪费了
那能推荐几款合适的MOS型号么?

网友B:
IRFD110 IRFU110

网友C:
IRFP460

是大功率开关管,不适合用到这里,如果用的不好容易振荡啊。

网友B:
振荡可能性不大

MOS管的频率特性远较普通运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