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峰值保持的问题

楼主(2007-05-27):
下图是一个峰值保持电路:
但是如果输入端的信号在到达峰值后突然被拉低到GND,那么第一个的运放的输出端会出现负电压为何?(这会导致二极管的两端产生很大的压差产生漏电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帮忙呀。谢谢。

楼主:
附加

忘了,上图的2脚和1脚是连起来的构成跟随,6,7脚也是一样的

网友A:
“这会导致二极管的两端产生很大的压差产生漏电的现象”
不至于吧?什么二极管这么差?

网友B:
速度匹配问题

如果运放速度非常快,而二极管速度非常慢,那是不当的。两者的速度关系应当是:二极管的速度快于运放。如果担心这种现象发生,可以串联一个小电阻。当然,那不算漏电吧?

另外,这个电路不能让电容放电,那么上电时是否有冲击电压直接充电满了,也是不得而知。算一种可以吧。

楼主:
回maychang与iC921

由于是收集窄脉冲宽度是几个us,而且那个电容选得很小,那个二极管是用4148,实际上为了保持这个信号以便后面ADC采集。两端的压差越大这个二极管的漏电流越大,所以希望要在那个时间可以使电容上的电压保持稳定。
另外运放用的是LM353。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精度

楼主:
回awey能说详细一些吗?

没有精度?能说详细一些吗?本人初学,还望指教。

网友C:
通过了二极管

二极管有压降,压降与电流有关,而且离散性很大,还有温度性能很差。

在网上查查“精密峰值采样电路”。

楼主:
回awey关于二极管压降问题

如果我将第一个运放的2脚(输入的负端)和第二个运放的7脚(就是输出)联起来是否可以解决二极管的压降的问题?

楼主:
从新画个图

从新给个图:

楼主:
回awey,在帮我看一下,如果你来了,谢谢

在帮我看一下,如果你来了,谢谢。我更新了图 。

网友D:
不能增大电容吗?

网友E:
俺用电流型运放搭过类似的电路,效果不好,500Hz以内俺用过

1.解决的思路尽量使得二极管两端电压一致,具体电路看看西安交大刘树棠翻译的一本书,
2.如果你的频率高,还是用示波器的做法吧.
3.如果加大电容,小的脉冲就到不了顶.
4.如果你是为了AD采集,用片内带采样保持的芯片吧

网友F:
我觉得这样的电路肯定是不行的

首先没有泻放回路很容易被干扰,我的理解是泻放回路是一定要要的就是考虑泻放的速度和采集的速度和信号的频率之间的匹配

楼主:
回linxinchun

泻放回路?是指那个保持电容的泻放回路吗?那是有的,只是没有画出来。另外“没有泻放回路很容易被干扰”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G:
既然采样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何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控制采样电路 ,使他在峰值的时候快速采样。
或者快速采样,计算取峰值?

楼主:
控制部分已经设计好了没有问题

先回答楼上的:控制部分已经设计好了没有问题,属于数字化控制,只是如何使模拟信号被有效的采集和如何减小干扰,至少在设计上。

在谢谢楼上各位,想了几天后这个电路的原理也知道了大概。另外峰值保持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多一种像法可以扩展思路啊。

13楼snakeemail 提出的“用示波器的做法”我没有查到资料不知道那位能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哪里有。小弟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人讨论过一回了有意思

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人讨论过一回了有意思,老贴“峰值保持电路的问题,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详细的说明,学了不少东西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E:
示波器的方法就是拿高速AD采样

高能物理上用的都是夸导运放搭的峰值电路,虽然它一次只来一个冲击,不过冲击信号时间长,幅度大,二极管要用肖特机的,国半上有个夸导搭峰值电路的图。
建议还是高速采样,21ic的王紫豪搞过高速采集卡,问他吧,1us,1M,用个10m的AD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