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05-31):
我有个驱动继电器的电路,有8个继电器,要求切换状态一致,用ULN2803,前端有1个NPN三极管,2803的8个输入端短接,被三极管驱动,三极管的基极被IO口控制,现在的问题是,2803的状态不稳定,继电器会跳变,
请问2803的输入是否可以短接在一起控制,为什么跳变呢?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

2803的每个通道结构如图所示

网友A:
可能是外部干扰

i/0口与2803光电隔离了吗?还有,就是要对i/0口周期刷新

楼主:
感谢楼上的

问题应该不是在IO口的状态,我其实用这一个IO口驱动的是4个上图的结构,也就是32个继电器,状态的跳变会随机发生在某组中,同时会有某组不会跳变,也就是IO 口后面的4个三极管的C极会跳变,当IO口为零时C极并不是维持在3.6V附近而会跑到1.2等电压下,这时的B极是0.7V,而IO是0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控!

网友B:
只用单路,干吗输入全短起来?

达林顿输出饱和压降有1V左右,继电器上的电压要打折扣的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我想不出来

不过2803的10脚应该接电源。
另外,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时管子的集电极为3.6V就不对,应该很接近5V才是。
在管子的基极到地接个电阻试试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这个三极管去掉了,直接加了几个IO口过来,每个IO 驱动一片2803,
本来为了保持同时动作,就用一个IO驱动四片2803,IO的扇出能力不够才加个三极管的,反而带来这么多麻烦.
后端接进的达林顿结构居然这么影响前端三极管的状态,调了很久始终不能稳定进入截止或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