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份宝贝资料:挠人dB(分贝)及其它

楼主(2007-05-31):
现实中,dB这个单位非常挠人,可能许多高手也不是十分清楚。如果看完本帖还不明白,还真没话可说了……

下面摘录1994年出版的《简明计量单位符号词典》(李慎安)中有关分贝的内容,意义说明得非常清楚。但如今我不能确定其中说明的“法定计量单位”是否还有效,也就是是否符合目前的标准化要求,我不敢肯定,仅作为学习单位“分贝”等时参考。麻烦掌握这方面标准的高人跟帖说明。

符号

说明

是否适合目前的标准化要求

db;
D.B.

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 )的非标准化符号.这一非标准化的符号中,往往也给出表示测量条件和参考量大小的附加记号.例如:dbmW ,dbV, dbm0.其标准化符号依次为:dBmW ,dBV, dBm0.见:dB.

是否

dB

级差或水平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对数量单位,只用于常用对数.等于0.1 B.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于它由常用对数定义,不属物理量的单位,在SI中不包括,但ISO等国际组织承认,使用这一符号时常附加说明性记号.

是否

dBp

用噪声电压计测定的噪声声压级的单位符号.下标p表示来自声压比的常用对数.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0

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在用于相对零电平点的绝对噪声电平单位符号.为区别于其他的量值而附加了记号“0”.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a

按FIA曲线加权给出的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k

功率级差、水平单位,“以千瓦作为参考量的分贝”(decibel referred to one  kilowatt)的符号.

是否

dBm

以1 mW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功率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时的UIT所规定的单位符号.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mA)

以1 mA作为参考量给出电流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mW)

以1 mW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功率级差时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mW,0);
dBm0

参考功率为1mW,折合到0-dBr点的水平为1dB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前者系IEC所定,后者为UIT所定.均为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mW,0,p);
dBm0p

参考噪声功率为1 mW,折合到0-dBr点,频率值按电话评价曲线的单位dB的符号.前者为IEC所定,后者为UIT所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n;dBn

以1 V为零电平的差级单位“分贝”(decibel)的非标准化符号.标准化符号为dBV,dB(V).法定计量单位.但符号应改用dBV或dB(V)

是否

dBp

采用噪声电压计测出的加权的电压级单位“分贝”(decibel)的非标准化符号.标准化符号为:dBp.见dBp.(注:两者的区别在于下标p是否是斜体,如果量的符号它必须是斜体,否则是正体。----iC921)

是否

dB(pre 1mW)

以1mW作为参考量的功率水平单位“分贝”(decibel)的非标准化符号.见:dB(mW)

是否

dB(q,0,ps);
dB q 0 ps

无线电广播噪声功率,采用准峰值测量仪器测量,折合到0-dBr点,频率评价按广播评价曲线给出的单位dB的符号.前者为IEC给定,后者为UIT所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r

表示相对级差或相对水平(系统增强级)(system level)所用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以区别于绝对水平所用的统一单位.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re 1 m W)

dB(W)的非标准化符号.见:dB(mW).

是否

db/rn;
DBRN

指超过基准噪声的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 above reference noise)的非标准化符号.见:dB.

是否

dBrnc

参考噪声按c曲线加权给出的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sm;
dBsm

超过1 m2的级差单位“分贝”(decibel above one square metre)的非标准化符号.标准化符号为:dB.关于这里的附加说明记号sm,标准化为m2.至于m2如何附加在dB后,尚未标准化.

是否

dB(V);
dBV

以1 V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压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前者为IEC所规定,后者为UIT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W);
dBW

以1 W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功率级差单位“dB”的符号,前者为IEC所定,后者为UIT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W/K)

以1 W/K作为参考量给出功率温度比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W/4kHz)

以1 W/4kHz作为参考量给出功率频带宽比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W/m2)

以1 W/m2作为参考量给出面积功率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W/m2·kHz)

以1 W/(m2·kHz)作为参考量给出功率频宽面积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μV/m)

以1 μV/m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场强度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dB(0.775V)

以(0.6)1/2 V作为参考量给出电压级差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为IEC所规定.法定计量单位.

是否

%

数学符号,表示“百分”(procent),在表示物理量中的无量纲量采用10-2作为单位时,按标准可使用此数学符号.

是否

表示10-3即“千分”(promille)的数学符号,但我国GB 3102种未列,不宜代替10-3作为单位符号.

是否

% en masse

法语中用于表示质量百分浓度的非标准化单位“质量百分”(pourcentgae en  masse)的非标准化符号.见:m%.

是否

%FS

以计量仪器满刻度(全量程)(full scale)作为“1”给出的百分值得非标准化符号,规范化的表达为:全量程的…%.

是否

%rh;
%RH

相对湿度(relative humidity)的非标准化表示方法,标准化表示为:相对湿度…%

是否

%Sv-1

人体器官由于电离辐射致死的百分率单位“每希沃特致死比率”(percent per sievert)的符号,也用10-2Sv-1.用于致癌的比率时,在量的名称中指明.

是否

%(V/V);
%Vol

用体积分数表示含量的非标准化单位“体积百分数”(volume procent)符号,标准化表达形式为:体积百分数为…%.单位及符号均不得使用.

是否

%(w/v)

质量浓度的非标准化单位的符号.质量浓度不能以纯数给出,不得使用%数学符号.%后括弧中的w/v表示质量除以体积,应改为质量浓度的法定计量单位.如:g/L,mg/L.

是否

‰(w/v

质量浓度的非标准化单位的符号.质量浓度并非无量纲量.不得用‰或10-3来表达.见:%(w/v).

是否

%(w/w);
%(m/m)

用质量分数表示含量的非标准化单位“质量百分,重量百分”(mass procent ; weight procent)符号.标准化表达形式为:质量分数为…%.单位及符号均不在只用,而应代之以%或10-2.

是否

用于表示放大率的单位“倍”(times)的符号,放大率为无量纲量,按SI规则,应只用纯数表达,这个乘号可视为数学符号用以说明给出的数为倍率.

是否

注1:(0.6)1/2=0.774 596 669 241 483 377
注2:IEC为国际电工委员会;UIT为国际电信联合会

网友A:
顶一个,ic921真是热心

楼主:
这一段告诉我们,分贝就是B(贝[尔])的1/10,decibel

与尺对应的寸相似。至于如何来的贝尔,我见过,想不起来在哪了。估计春阳随时能找到。必须注意,既然分贝是贝的1/10,d就是十进制的倍率符号,它必须用小写来写成dB而不能用大写来写成DB----只有大于或等于倍率106的M等才能用大写。

不过,一般来说,计量单位是不准加附加标记说明量的含义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分贝能弄出这么多的名堂来?!也正是这个原因,原书中说的标准化也不知道以何为依据?!根据GB_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IEC 60027中给出的单位也是被国家承认的,但从来没有见,不知道谁有?另外,国标3个标准找不到,即下面的黑体部分。
----------------------------------------------------------
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12-27 批准 1994-07-01 实施
引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ISO31 - 0 : 1992 《量和单位 第零部分:一般原则》。本标准是目前已经制定的有关量和单位的一系列国家标准之一,这一系列国家标准是: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3102 . 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2 周期及其有关现象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3 力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4 热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5 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6 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7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8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9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10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 . 11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
GB 3102 . 12 特征数;
GB 3102 . 13 固体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
dB
级差或水平的单位“分贝”(decibel)的符号,对数量单位,只用于常用对数.等于0.1 B.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于它由常用对数定义,不属物理量的单位,在SI中不包括,但ISO等国际组织承认,使用这一符号时常附加说明性记号.

楼主:
谢谢iversonma ,你的速度好快!

网友A:
先收藏下来

看了一会不少都忘记了,全当复习一把了

网友B:
dB这东西总是没倍数有直观的感觉

收藏,多谢啦

网友C:
贝尔最初是定义为两个功率之比的常用对数

即lg(N1/N2),其中N1和N2是两个功率,lg是以10为底的对数,即常用对数。
另有一个单位称奈培,是两个功率之比的自然对数。

网友D:
还是没明白db.....

举个例子更好...

楼主:
你的楼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当然,不知道是为了方便使用还是别的不知道的原因,还要乘上20。

注意,dB不能写作DB。前面的帖子已经说明清楚了。

网友E:
乘上20,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dB贝尔最初是定义为两个功率之比的常用对数,而现在一般用来表示电压之比,
功率和电压的2次方成正比。

网友C:
datouyuan 说得对

楼主:
我搞错了……

按照maychang的帖子,应该是乘上10。

即:10lg(N1/N2)
-------
即lg(N1/N2),其中N1和N2是两个功率,lg是以10为底的对数,即常用对数。
另有一个单位称奈培,是两个功率之比的自然对数。

网友F:
RE

看这么多高手在讨论dB,不知道那个编模拟电路基础部分的家伙要不要也来凑热闹。

楼主:
我想不太可能。

如果遇上好心的,有可能列入附录

网友B:
有错误吧,嘿嘿

功率应该是大写的“P”吧?
不是“N”吧?
哈哈……

网友G:
楼主热心人,收藏一个先

楼主:
谢谢cnchip

查了一下,电场强度和功率的符号都是P,实际书写时应当是斜体。

我是将maychang的copy下来后直接修改的,虽是原因,但也是错。目前我主要关心单位的问题,符号问题还没太看。

网友H:
多记一次没有坏处

而且资料里面写的更简洁一些!

网友I:
一直弄不清楚~

网友J:
电压、电流等乘以20;功率等含有二次方项的则乘以10

网友K:
xian ji xialai

dfdfd

网友L:
最简单的记法:

看到dB就要找基准,找到基准再认清是电压级倍数还是功率级倍数,然后不要习惯性思维转换,直接跟别人用dB说话,甭管别人有多惊讶,能说dB决不说倍数,我们搞技术的口号就是:能蒙一个是一个……

网友M:
LS精辟

能蒙一个就蒙一个!!!

网友N:
原来如此

没有想到DB有这么多的解释啊!

楼主(2007-06-30):
呵呵,不要看着都写错了。dB不是DB,正如dm(分米)不是Dm或DM

引用 网友N: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30楼: 原来如此

没有想到DB有这么多的解释啊!

网友O:
有没有所有的换算的结果,谢谢提供

网友P:
db的来由,就是在自然界的强度与物理的强度不同

比如说声音,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一倍,不代表你发出的能量是我的一倍。是多少2个db,这之间是对数的关系,由此延伸。对否?,不对就扔砖头!!!!

楼主:
楼上图……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后果

两条直线的斜率|绝对值|分别是
1 长方形:k1=3/8=0.375,小于0.4
2 直角梯形斜边:k2=2/5=0.4

显然,重新凑拼后中间虽然没有空隙,但直角梯形向开“扩张”,上下的边不再是直线,两边的线也不再垂直。看看怎么设计一个面积减小的?

网友P:
嘿嘿,老大。就是靠这个蒙人。你还真细心

楼主(2008-04-17):
复习复习!

楼主:
怎么样才能蒙到你呢?

引用 网友L: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27楼: 最简单的记法:

看到dB就要找基准,找到基准再认清是电压级倍数还是功率级倍数,然后不要习惯性思维转换,直接跟别人用dB说话,甭管别人有多惊讶,能说dB决不说倍数,我们搞技术的口号就是:能蒙一个是一个……

网友Q: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这么复杂

网友R:
评价

还行吧

网友S:
总结的这么细,强啊

网友T(2009-05-22):
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