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流放大

楼主(2007-06-01):
我的电化学气体传感器测,输出都是纳安级的电流,怎么放大合适呢,我将它直接接到运放输入,大电阻反馈,可是输出非常不稳定,不知道为什么,高手指教!

网友A:
多级放大

   不能用一级放大,应采用多级放大,很难做。

楼主:

就用一级1000倍不算大吧,用AD8572

网友B:
这样

传感器不要直接接运放输入,要把运放接成反相放大器的形式,R1是输入电阻,R2是反馈电阻。
R1的选择:
    一般电流输出的传感器要求R1越小越好,但R1太小的话容易引起运放自激,需要折衷,查传感器资料,看能保证你需要的精度的最大负载电阻是多少,此电阻阻值就是R1。
R2的选择:
    理想情况下,传感器最大电流×R2=A/D满量程即可(留一点裕量),再加两个限制条件:1、R2不要超过兆级,大电阻的噪音大,而且阻值也不容易做准。2、放大器不要自激,可以结合再R2上并联适当的电容解决。如果一级放大不能满足以上条件,可考虑多级放大。

网友C:
多级放大不好做啊

是不是二级只能放大一倍?

网友D:
一些注意的方面

建议:
     1,na级电流够大了,是否需要电流积分什么的?
     2,建议前级用仪表放大器,要求Ib很小的那种,然后多级放大;
     3,不可使用大电阻反馈,因为大电阻的噪声很大,可以与你的输出相比拟;
     4,参考电源设计,高、低频旁路,去耦等等;
     5,PCB制板要求较高,信号布线,电容(陶瓷的那种),电阻选型问题等;
     6,运放的匹配问题,稳定性问题,线性工作区问题等等;
     7,其他N多的问题,自己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