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升压电路

楼主(2007-06-01):
电路如图,Vcc电压为5V,在Q2的基极输入556产生的4KHz的脉冲,经变压器T升压,不明白为什么要接Vcc啊,接了后,次级线圈电压是什么样的,是电压升高了的输入脉冲吗?还有Q2的作用是什么?
我本想在网上看看有关变压器的知识,无奈没找到,所以只好在这问了,请大家不要见笑,我是真的没有用过变压器,谢谢了,

网友A:
次级电压什么样,与次级所接的电路有关

不光要看有关变压器的知识,应该看电工学的所有知识和开关电源的知识。
本站就有不少,可以下载了慢慢看。

网友B:
这个...

q2是开关的作用嘛?
通过脉冲电压不停打开与关闭三级管
起到直流变交流
是这样吗?

楼主:
再请教二极管的作用

谢谢两位的解答,还想再请教下图中二极管的作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C:
变压器初级总是单向的,不合理吧?

网友D:
加不加二极管一样

电路没有尖峰吸收电路,三极管有击穿的危险

网友E:
RE:

VCC提供三极管的直流偏置电压,三极管处在开关状态;
二极管只是对三极管起到保护作用而已

网友F:
C4和D5组成尖峰吸收

网友A:
这里D4好像什么用都没有

awey 说得对,有没有这个二极管是一样的,这个二极管并不能起什么尖峰吸收作用,不能保护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