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3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7-06-01):
看模电书上3级管的介绍,以共射极放大电路为例,为了管子能随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工作点,让管子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一般有用到4个电阻,基极偏置电阻Rb1,Rb2,集电极电阻Rc,发射极电阻Re,而且必须有直流源给管子供电。
问:为什么在很多实物图中的接法都没有见到管子连什么Rb1,Rb2,Rc,Re之类的电阻,而且也没有看到直流电源给管子提供工作电压?

网友:
哈哈、终于见到比我还菜的人了

网友A:
三极管不一定是作放大电路,可能是其它电路

放大电路也不一定有Rb、Re等电阻。

网友B:
三极管不一定是作放大电路,可能是其它电路

三极管的在电路中的作用不一定就是放大的,有可能是工作在饱和的状态,所以那些电阻就不一定能有,主要看你的电路参数是什么了

网友C:
RE

以上问题太过模糊。
若有疑问还是发个图上来分析一下比较实在。

网友D:
同意3楼

同意3楼

网友E:
有的是联级工作,不一定是你看到的那种单管放大,

而书上一般只对单管放大作了详细的分析。

网友F:
呵呵

其实,实际应用中都要考虑温度稳定性的.只是不同电路对温度稳定性的要求不同,因此很多电路都进行了适当的简化

网友G:
发个图吧

你发个图吧,发个图可以说的比较明白一点。有针对性。有时候三极管还可以做开关用。

网友H(点评):
这还用发图吗

网友I:
不一定是直流电路

有些电路是做交流放大的,不过的根据具体电路进行分析

楼主:
谢谢这么多朋友的解答

图中两个3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J:
不一定对,参与而已

我觉的 着 两 个管子  ,起的作用 该是稳压保护的 作用,当交流电压经整流后 一旦 变高,管子 就会截至,起到保护 作用

网友H(点评):
保护 作用

网友A:
11楼的图没有保护

就是最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
右面三极管是共射极放大器,左面三极管是共集电极放大器(射极输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