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9013烧了。

楼主(2007-06-01):
这是个简易的水位传感器的一部分。Vcc接水底,水位达到B级那跟线只前,p0.1为高,水位达到B级那跟线之后,三级管导通,p0.1为低。

现在具体情况是加水后P0.1还是高,用导线把B级接到VCC时,9013就烧了。

这图是我按自己的**画的,考上研究生后就没碰过书本,现在后悔莫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狂晕,把基极直接接VCC,不烧才怪……

网友B:
导线把B级接到VCC时,9013就烧了,能不烧吗?

看看接水底的(Vcc)那根线是否被电解断路了

网友C:
B极不串联一个电阻,要命啊!这样的错误^_^b

离晒大谱!

网友D:
9013烧了小意思,5V供电,烧也烧不到哪里去,单片机不会烧

楼主千万别做开关电源,那是一烧一片,搞不好人要受伤,甚至丢了小命。

网友E:
RE:

“。。。考上研究生后就没碰过书本。。。”

若LZ是电子专业的“研究生”,那中国的教育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可悲了!!

网友F:
研究生,这个说出来,会骂娘的

网友G:
好记生不如烂笔头

图画错了吧,下面那个100K应该是串在基级那条线吧?
如果实物真如你所画,那100%的会烧,并且下面那个100K多余

我是初中生

网友H:
就这水平你也能考上研究生?

你不觉得你这研究生三个字说出来都有辱这三个字吗?
我是技校生。

网友B:
大家对研究生的期待也太高了

不就是在学校里多待了几年,学的东西不一定比出来工作的多。

到我们论坛里提问的研究生、博士生有大把。

网友I:
呵呵,是啊,我就是一位,

在职研究生,专门研究如何灌水

网友J:
强 原设计是考虑水阻的 你却直接给接到B了 真强啊

但这个电路也太大胆了  基极接了电容   该是打算用三极管的导通时间得到 短路,有水  还有触点有污垢  的不同情况  那时真短路了  那也照样烧啊  何况这个电路有严重的电解现象,不实用的

网友K:
同情你

哥们 原来以为 研究生  的水平 应该 很高 呢 ,看来  还不如 我着个 大专生呢 ,你还得加把劲呀

网友L:
~~~~~~~~~~

的确该打~~~~~~~~~
我还是自学的呢~~~~~~~~~~

网友M:
呵呵,还好我没去考......

网友N:
基极应该有一个保护电阻的呀

基极应该有一个保护电阻的呀

网友O:
各位有必要这样幸灾乐祸吗?

   LZ是来问问题,不是让你们人身攻击!可悲!中国人的谑根性!

网友P:
再怎么说,楼主也是在靠自己的劳动在谋生

楼主把这么简单的问题在这里问,并把自己的情况说的那么诚实,就是对这个论坛的信任。

诚实和信任可是很珍贵的东西噢

网友Q:
说起了什么学历的毕业生

我就想起了一次去人才市场找人海选的时候,收简历也是很麻烦的事,总得给人家机会吧,但是不总会把所有的简历都收过来也没时间看啊,再说公司也就招俩人,也不可能不大家都叫去公司面试。只能是出个小题海选一下啦,题目就是楼主的这个三级管。5V通过10k电阻接C, E直接接地,B我就忘了接个电阻在接信号,考的就是B接0V时,C的电压是多少,B接5V时电压是多少。大概有三十多个人投简历,结果一大半人就不知道C输出是高还是底,有几个人知道是高低电平,能说出理想状态下是5V和0.3V只有4位,也是后来面试的4位,只有一位指出我这个电路错了,就是5v不能直接接在B,这个人我没有让他面试,理由是我认为这个人去我公司是浪费人才,连我自己都要马上离开这家公司了。

网友C:
看来考得好不等于出路好啊。

有楼上这档公司……我也不好去抢楼上的饭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