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的

楼主(2007-06-0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若是不明白续流二极管如何工作

看电工学(有的教材叫电工原理或电路),电感,瞬态过程。

楼主:
请问

和电机并联的那个续流二极管是不是调速续流管;而和D020并联的那个续流二极管是不是制动管.

网友:
俺说一下

对于续流的这个问题,在电力电子一书中有分析;因电机是感性负载,在电机失电时瞬间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势,此续流二极管是为它提供一个放电回路而己,D020是在制动时,电机两端都相当于接电源,这个就不用再说了吧,是不是这样子的,

楼主:
在这个电路中是irf9530起制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