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555构成的5分钟定时电路

楼主(2007-06-08):
(无正文)

网友A:
5分钟这个时间比较长

不是不可以做,参考555做单稳态电路即可。但是电容会很大,一是不经济,二是漏电较大,不准确。

一定要用555?为什么不能改用其它电路?

楼主:
多谢了,请问您有最简单的定时电路吗?

网友A:
CD4060或74HC4060

这是14位二进制计数器带振荡器。
用清零端可以做定时控制。
图在datasheet上就有。

楼主:
求CD4060原理图

datasheet里的图我的电脑看不清,

网友A:
怎么会看不清?

改变R2C1可以改变振荡频率,改变不同输出端可以分段改变分频数。控制RST端可以清零/计数(低电平计数,高电平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