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双通道、截止频率1M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06-08):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个东西吗?

楼主:
呵呵

不知道啊,所以来问嘛,呵呵,
是不是要自己搭啊?

网友B:
好像没有

自己用运放搭吧,最好用四路运放
这样可以做两个二阶滤波器
电路一般模电书上就应该有

楼主:
要四阶啊,555。。。

我说下我滤波器的用途吧:我用DDS专用芯片产生1M的正弦波信号,然后找个滤波的芯片。我想,如果没有现成的集成芯片,我就自己搭个一阶或者二阶的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C:
自己搭吧,

网友B:
不知道你的DDS频率是多少

如果在百兆以上的话一阶就够了
我推荐用四运放是因为你说要两路滤波器
不是用来搭四阶滤波器

网友D(2007-10-09):
自己搭

自己搭蛮好的 就是性能不稳,如果有现成的参考电路就好了

网友E:
好像都是自己搭把

网友D:
自己搭,怎么搭啊

网友F:
滤波器设计软件 FilterLAB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