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调节

楼主(2007-06-08):
在需要较高精度的电路中,涉及到增益调节问题,使用差分放大器或单端放大器调节,这两者会有什么大区别和影响。不过我本人觉得使用单端效果理想些,虽然得到的信号质量稍微差点。当然能用差分是最好的,有没有解决差分放大器调节增益最好解决 办法。

网友A:
该用单端用单端,该用差动用差动

“不过我本人觉得使用单端效果理想些,虽然得到的信号质量稍微差点”
从来没有单端放大器质量差这种事。

网友B:
我是做仪器行业的

我是做仪器行业,本质上来说要求的放大线性度要求非常好的.在公司内部我一直反对使用差分放大器做增益调节电路,但PCB空间上来说不允许使用更多器件,如果在使用差分作为增益调节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那么就需求一种高精度、小体积单端放大器,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器件能不能推荐一下。器件成本在200元(RMB)可以接受。还有就是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小体积封装的仪器程控放大器(比SO-8封装稍大的可以接受),最好是能满足16位AD采样的。

网友B:
都没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