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整形问题

楼主(2007-06-09):
小弟最近搞一个项目,在放大整形部分遇到了一个难题。放大整形电路如下图: 问题:输入信号在1-10M,正弦波,有效值0.5-5v。 放大部分空载时,电压放大有4V左右,然而一旦加了74hc14(斯密特)之后,幅值就狂降到1.2V左右。个人分析应该是74hc14输入电阻太小了。还有,输入的峰值必须在1.2伏以上才有输出(想不通)。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望有相关检验的高手能够指导。

网友A:
电路设计很奇怪

既然后面用74HC14,想必输出是不要幅度,只要脉冲宽度的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前面要两级线性放大?
正弦波有效值0.5V,足够让比较器工作的了。

楼主:
答二楼

原来用过比较,而且是一级放大,二级比较,但是效果不理想.今用两级放大,空载时的效果很好,只是加了74芯片后就不行了。幅值至少要在1.2v,真有的头痛!现在正在向办法

网友B:
注意74HC14的输入端对地和电源接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A:
据我看,一级比较就足够了

现在这个电路,从开始方向就不大对,再想办法,估计也是没有多大用。
图画得不紧凑,看不清楚,好像两级放大增益都很小,和没有放大也差不多。
建议你回到只用一级比较的方案,先仿真看看。

网友A:
要是对我说的话不敢相信

把 awey 版主拉来看看你的图。

网友A:
继续

你的前面两级放大器是双电源,输出有时为负,74HC14可不允许输入为负。

网友B:
maychang 说得没错

其实只要一个比较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C:
源阻抗不很大,直接输入到比较器就可以了

同相输入更方便,对源阻抗要求低(其实,比较器可能不要反馈,因此,未必有此限制)。

不过,楼主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加了一级74HC14就那样的了呢?并不是放大方面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议

非常感谢,对于14不输入负电压(但原先自己真的不知道不可以)的问题原先也考虑过。曾在一级放大输出尝试加一个正向二极管,但是负电压还是虑不掉,后来就认为没有影响直接加了?如何想办法把负值滤掉,还有感谢9楼,其实他提的问题就是我想问的问题?请恕小弟愚鲁,总是提问!当然我也在想办法?希望同大家交流得到提高

网友D:
settime

负半周时,7414保护,相当于运放输出短路。
运放从输出短路状态恢复正常放大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大病刚愈,总让人喘口气吧!故正半周也不能正常响应,所以输出狂降。

10M信号要转换成方波,需要几百伏/微秒 摆率才比较理想,比较器选型很重要,楼主应该说一下你试过的比较器型号,标明图中运放的型号,这些最重要的信息楼主都没有想到,你说大伙怎么帮你?

楼主:
多谢djyos

    终于明白为何电压狂降了,芯片放大用的AD827,对于比较器,开发经验尚浅,曾经用max4430但效果不明显。而且对于运放作过零比较始终发现比较波形在高频时失真太大。昨晚重新测试了一下,试着加了一级跟随,好像效果不大,不过电压可以到0.3v左右(不加跟随的情况),真是令人汗颜。但整形效果在高频的时候还是难以令人满意,有毛刺,信号频率都变了,而且施密特级数愈多愈大,现正在想办法。另外想问一下,好像74ls14,7414有保护二极管,但HC系列的好像没有。它们的整形效果哪个的要好一点?

网友A:
HC系列输入端也有保护二极管

不知道楼主说的“它们的整形效果哪个的要好一点?”是什么意思。“整形效果”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楼主说的“而且对于运放作过零比较始终发现比较波形在高频时失真太大”是什么意思。比较器输出当然与输入波形不同,相同就不是比较器了。
要是楼主认为比较器速度不够,用分立元件好了。输入最小0.5V有效值这么大,一支三极管都可以实现整形工作。要加入施密特,用两支三极管。频率10MHz没问题。

楼主:
解释

请原谅,小弟专业术语用的错,搞得意思“失真”了,电压比较应该得到方波,而我提到的运放都是MAX或AD公司的高速带宽运放,速度方面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为什么整出来高频时根本就跟方波差太远。另外斯密特整形效果是指毛刺小,频率应该不变等!

网友D:
楼主简直是暴殄天物

    “高频时失真太大”:你的PCB肯定有问题,自激了。
    “像74ls14,7414有保护二极管”:别在保护二极管器件上打主意,没有保护你会死得更惨,有保护,你调试就不通过,没有保护的话,可能产品出厂2个月才出故障。运放与14之间加一个1k电阻可以有效避过保护。
    maychang说得对,你用三极管是最合适的,1毛钱的9018就很好了,这么好的运放,这样用,可惜了!省下的钱让你老板请may先生吃饭,我也搭个伙。

网友A:
djyos

吃饭也不能不叫上 awey 和 iC921 是不是?人家二位也回了帖了呀!

网友D:
吃饭当然应该叫上所有热心人

只是不是我做东,不敢擅自作主。
楼主好像有点想赖,别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