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源晶振??

楼主(2007-06-09):
   能不能把有源晶振的连接电路给我,,,,,,我用50M的有源晶振,输出好象是600多HZ为什么,是否连接错误???

            请教?

网友A:
一共才三根线,两根是电源和地,还剩一根,有什么电路?

楼主:
再问

     那为什么用示波器观看,只能显示600多HZ是否50M对于示波器太高了?

网友B:
rt

1-nc
2-gnd
3-osc
4-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