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请问大家在学习模拟电路初期常用的软件是什么?
比如,我设计一个基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各种电阻,三级管的参数,能不能自动计算电路的静态工作点,输入,输出电阻,交流放大倍数,频率响应范围、功率等等,以及提供输入信号并显示输出波形,???我就这样想的,因为学习模电觉得有好多公式要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软件?????????

网友:
~~~

我也是初学,帮你顶,~~~

网友A:
本站就有

EWB5.0,可以下载。版本比较低,但足够你用了。

顺便说一句:
“因为学习模电觉得有好多公式要背”
就是全背下来也没有什么用,而且我认为根本就不必背,需要用的时候会查书就够了。但是,对电路必须充分理解,电路的目的,每个元件起什么作用……否则学完了也等于零。